请教个问题!!

楼主:
关于步进电机,比如不细分单步运行,一步位1.8度,10细分后,每一步为0.18度,相应的驱动电流也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那么能否在细分点上让电机停止呢? 比如,第一个细分点上让电机停止,它是不是就只走了0.18度呢?

网友:
细分之后电流会是原来的十分之一吗?表示怀疑,但没有研究共步进电机,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