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2,采用timing模式,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
TIM2的输入比较,为什么模式选择 timing就进不了中断

如题,我的程序如下: 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时,不能进入中断,但是如果改成其他模式就可以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4,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2768;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2,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638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2,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不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819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2,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不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开启时钟

TIM2的输入比较,为什么模式选择 timing就进不了中断

如题,我的程序如下: 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时,不能进入中断,但是如果改成其他模式就可以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4,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2768;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2,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638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2,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不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819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2,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不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开启时钟

我在用TIM2做输出比较时,也就是按照keil 安装目录下的ST的timebase例子实验,发现不能进入中断,可是如果把模式改为PWM1或Toggle就可以进入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发现问题了,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用keil仿真看不到波形,用示波器看了看,还是有波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示波器在定时器2配置的输出引脚上看的吗?不是说TIM_OCMode_Timing:在比较成功时不对输出引脚的状态产生影响,适合于做定时使用吗?麻烦给一下回复啊 谢谢了 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了 急急急???qq:845496118

网友:
回复 网友A:

keil不能仿真管脚上的信号

网友:
最好是连接JLINK 或其他的工具,如果只是用Keil ARM软件仿真,有些功能可能不是很容易看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