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热电阻pt100的电阻/温度曲线线性化

楼主:
急求铂热电阻pt100的电阻/温度曲线,以及用最小二乘法或分段线性化法等方法使之线性化的过程!。图很重要。有资料请发邮箱453703988@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用过pt1000,最好不要用那些线性化公式向上套,PT100也是有标准的,具体的生产厂家也会略有差别,所以可以直接用查表法,PT100的表网上有,这个表其实已经分段线性化了,测出电阻值,直接查表得出阻值!不同的电路可能最后还要有个系统误差,根据实际温度校正即可!

网友A:
我也在找PT100的资料,我要做PID温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PT100的资料,我要做PID温控啊

楼主好人,可不可以把做的pid温度控制借我看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