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在开始运行时12864不显示内容,但按下复位键后就没有问题了,请知道的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是程序执行时   12864还没有准备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该如何编写相应程序?

网友:
帮你看看,程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void lcd_send_command(uchar command_data)
{
   RS_L;
   RW_L;
   E_L;
   P4OUT=command_data;
   lcd_delay(5);
   E_H;
   lcd_delay(5);
   E_L;
}
void lcd_send_data(uchar command_data)
{
   RS_H;
   RW_L;
   E_L;
   P4OUT=command_data;
   lcd_delay(5);
   E_H;
   lcd_delay(5);
   E_L;
}
void lcd_init()
{
   P3DIR|=0X07;
   P4SEL=0X00;
   P4DIR=0XFF;
   RS_H;
   lcd_delay(10);
   lcd_send_command(0x30);
   lcd_delay(5);
   lcd_send_command(0x0c);
   lcd_delay(5);
   lcd_send_command(0x01);
   lcd_delay(5);
}

网友:
回复 网友B:

msp430下的12864驱动

网友:
程序应该没多大的问题 我有的时候也会出现 RUN了 然后没反映 拔掉重新插 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