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printf()函数

楼主:
UARTprintf()函数为何串口毫无反应啊 UARTCharPut 倒是可以在助手上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ARTStdioInit();在哪个头文件里啊,我这一直说没定义。

   在开发库的 \utils\uartstdio.h 里边

网友C:
例如类似这样的初始化。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StdioInit(0);
UARTprintf("LED DEMO!\n\n");
具体的看你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用这个UARTStdioInit(0)初始化,我用了UARTConfigSet配置串口,为何不行啊  用你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仔细去看一下这个UARTStdioInit(0)初始化串口函数的内部是这么实现的一个流程哦!嘿嘿!就比如为什么参数是“0”?仔细看下源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例如类似这样的初始化。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 ...

UARTStdioInit();在哪个头文件里啊,我这一直说没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开发库的 \utils\uartstdio.h 里边

我包含了啊,可是还是说找不到,我也到那头文件里看了,真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包含了啊,可是还是说找不到,我也到那头文件里看了,真没有啊

可能是你的 StellaresWare 版本太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 StellaresWare 版本太旧了

然而并不是,你把uartstdio。c文件添加到工程目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