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奖励10芯币),

楼主:
void alarm(void)
 加一句
if(carry_count*250+pulse_count>=alarm_l)
Alarm=0;

if(carry_count*250+pulse_count<alarm_h)
Alarm=1;
}

我想要在执行前检测如果Alarm=0;就跳过    if(carry_count*250+pulse_count>=alarm_l)
Alarm=0;  这句,直接执行下面的语句,

请教问题(奖励10芯币),

网友:
if((carry_count*250+pulse_count>=alarm_l)  && (Alarm!=0))
Alarm=0;

网友:
路过看看

void alarm(void)
{
    if(Alarm == 1)
    {
           if(carry_count*250+pulse_count>=alarm_l)
          Alarm=0;

    }
    else
    {
        if(carry_count*250+pulse_count         Alarm=1;
    }

}

网友:
void alarm(void)
{
if(Alarm=0)goto ppx
        if(carry_count*250+pulse_count>=alarm_l)
                Alarm=0;
ppx:
        if(carry_count*250+pulse_count                 Alar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