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740最大功率

楼主(2012-05-26):
irf740最大功率
做了一个pwm控制发热电阻的电路,功率管用的irf740,严重发热,我的电阻是88欧,700瓦左右的。最大电流也就是3安多,求换什么样的功率管合适?
电阻
最大功率
安多

网友A:
IRF740的D-S导通电阻有0.55Ω,所以即使你的电路得当,流过3A时管子也要耗散 P=0.55×3=4.95W 的功率,当然会严重发热。应改用导通电阻小的管子,这年头导通电阻仅数mΩ的FET也多得是。

楼主:
740的最大电流不是10安吗?在什么条件下能到10安?740的最大耗散功率是多少啊?

楼主:
我输出3组pwm脉冲,控制3个irf740能行吗?

楼主:
自己顶,求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740能最大允许10A电流不假,但你要解决的不是该管的发热问题吗?0.55Ω是它的硬伤,假如你不介意发热,当然可以给它灌10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