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
在打开CCStudio V3.3时总是出现对话框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I/O=240
Board Name: F2407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导致连接不上,硬件物理连接上了,请教各位,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没?

网友:
自己顶一下,请各位帮小弟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好像是驱动没安好!

网友:
1.确认驱动已经正确安装
2.检查setup启动步骤是否正确
3.是否加载了gel文件
4.如果其它板卡也是相同的问题,有可能仿真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
驱动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