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eagleBone的WIFI通信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 转载请注明出处)

硬件环境: BeagleBone

无线网卡: TL-WN321G+

操作系统: linux-3.1.0-psp04.06.00.03.sdk

1. Linux-3.1.0内核已经支持RT73的驱动,所以配置一下内核就可以了,主要由以下两个步骤:

  1) 无线网络协议栈的配置

Networking support   —>

  • Wireless   —>  Generic IEEE 802.11 Networking Stack (mac80211)

    如果没有配置MAC80211,是看不到RT73的驱动的

      2) 选择RT73 USB无线网卡驱动

    Device Drivers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Wireless LAN  —> Ralink driver support —> <*> Ralink rt2501/rt73(USB) support

    2. 接着Make uImage,把内核映像文件拷贝到SD卡中

    3. 安装wireless_tools

    opkg install wireless-tools_29-r4_armv7a.ipk

    可从附件下载

    4. 插入USB无线网卡,查看USB设备

    root@beaglebone:/etc# lsusb

    Bus 001 Device 001: ID 1d6b:0002 Linux Foundation 2.0 root hub

    Bus 001 Device 003: ID 148f:2573 Ralink Technology, Corp. RT2501USB Wireless Adapter

    Bus 002 Device 001: ID 1d6b:0002 Linux Foundation 2.0 root hub

    5. 激活网卡

    root@beaglebone:~# ifconfig wlan0 up

    root@beaglebone:~# ifconfig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436  Metric:1

              RX packets: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280 (280.0 B)  TX bytes:280 (280.0 B)

    wlan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25:86:AD:C2:D5

              UP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6. 扫描可用的无线网络

    iwlist wlan0 scan

    7. 配置wpa.conf

    新建文件 /etc/wpa.conf

    [quote]

     ctrl_interface=/var/run/wpa_supplicant

    network={

    ssid="无线网路名称"

    psk="密码"

    8. 连接wlan0到网络

    wpa_supplicant -B -i wlan0 -c /etc/wpa.conf

    -B Background
    在后台以daemon 运行
    -i interface
    -c
    配置文件

    不要用 iwconfig wlan0来连接网络哦,这个是对WEP加密方式的无线网络

    9. 设置IP

    ifconfig wlan0 192.168.10.125

    10. 执行ping

    root@beaglebone:/etc# ifconfig wlan0 192.168.10.125

    root@beaglebone:/etc# ping 192.168.10.105

    PING 192.168.10.105 (192.168.10.105)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192.168.10.105: icmp_req=1 ttl=64 time=1133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0.105: icmp_req=2 ttl=64 time=126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0.105: icmp_req=3 ttl=64 time=11.1 ms

  • 到此无线网卡安装成功,可以无线通信了!

    ===================================

网友:
    请问楼主,利用SDIO或者PCIe接口怎么办呢?

网友:
    SDIO好弄一些,PCIe就不要搞了,玩不转
    ===================================

网友:
    您好我使用最新版的系统镜像,可以识别无线网卡,也可以搜到一部分无线连接,但总是连不上,即使连上了也获取不到ip上不了网,内核版本是3.8.13,我想是不是内核里的驱动有问题呢?
    我在老外的博客上看到一个教程证实3.8+内核不适用他的教程:http://learn.adafruit.com/beaglebone/wifi
    国内另一篇博客https://biergaizi.info/archives/2012/12/1585.html也有提及,希望斑竹能为我证实下猜想,给条明路

网友:
    楼主玩的不错,我也会慢慢的玩转他。

网友:
    請問chenzhufly版主

    我使用TI SDK 6.0 linux 3.2
    好像沒有看到 Ralink driver support —> <*> Ralink rt2501/rt73(USB) support 選項

    請問要如何設定TLWN-32A為AP,或是SoftAP也行

    感謝...

网友:
    我想问问楼主BBB上自带的那个系统可不可以安装 7601 Ralink Technology 的wifi无线网卡呀?
    还有你们用的是什么软件在配置内核呀,我是在virtualbox里面装了一个Ubuntu 12.04 系统,刚刚把官方提供的交叉编译器装好了,现在准备配置内核,然后装驱动,我的网卡是B_link的,便宜 所以买了,现在才知道配置起来这么麻烦,求助楼主

网友:
    错了 你这个是Beaglebone 我的是Beaglebone black linux 3.8 了。怎么判断我的系统支不支持我的网卡呀,我在系统里面 lsusb 可以看到  7601 Ralink Technology .corp 意思就是可以识别我的无线网卡,但是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是不是像你这样配置一下也可以完成呀

网友:
    好东西,正在用Beagleb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