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各位大侠请教ram问题

楼主:
我编写了一个5*8的存储器,代码如下: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ram is
port(clk,wr,rd,en,reset:in std_logic;
      addr: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wr_add: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d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ou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ram;

architecture beh of ram is
type vector_memory is array(31 downto 0)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emory:vector_memory;
signal add:integer range 0 to 31;
begin
      add<=conv_integer(wr_add);
     p1:process(clk,wr,en,add,reset)
        begin
        if wr='1'and en='1' and reset='1'the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memory(add)<=din;
                 end if;
                 elsif reset='0' then
                    memory(add)<="00000000";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process(clk,rd,en,addr,memory,reset)
          variable add_rd:integer range 0 to 31;

          begin
          add_rd:=conv_integer(addr);
          if rd='1'and en='1' and reset='1' then
            if clk='1' then
            dout<=memory(add_rd);
            else
            dout<="ZZZZZZZZ";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2;
end architecture;     但是仿真波形有点不对,在地址0写的数据,读出数据时,在地址0的数据时地址1存储的数据,以后的数据都是这样,请各位大侠指教。  不能粘贴波形呀,本来想把仿真波形放上的

网友:
RAM用异步读出,读的时候不应该有 clk='1' 的条件吧。

网友:
这说明你在读数据延迟过长。在读数据没取之前,就更换了地址

网友:
恩啦,谢谢各位大侠,我回去试试。

网友: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