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库的问题

楼主(2012-05-26):
串口库的问题
驱动库里有个uart.c和驱动外面文件夹的uartstdio.c有什么区别 哪个更好用啊
驱动

网友A:
这里没有好不好用的区别之分吧!如果你是用串口来(显示)调试你的程序话,你可以使用uartstdio.c里的函数,这样比较方便哦!如果使用UART来驱动外设的话你最好用uart.c里的函数呢!个人之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