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终于点亮了----------MB9B506_Easy_Kit

楼主:
我的MB9B506_Easy_Kit开发板,用富士提供的MB9B506_Easy_Kit_Demo-v10程序,写上去后LCD怎么也不显示,调整它的偏压也不管用。

心想,这是富士提供的程序不应该有错吧!怀疑是LCD损坏,因为这是二手的。但是又不甘心。

详细看了LCD的驱动IC资料,又看了富士的程序,后来改了改,

烧上去,

----哇! 显示了。

改动是在Init_LCD_IO()中,

1、

    /* Release the analog input function*/
    ADE = 0x0100;       //0x03;
 将原来的03改为现在的0x0100

2、增加以下几句

    /*Select CPIO function*/
    LCD_CS_PFR &= ~LCD_WR;
    /*Make pin output*/
    LCD_CS_DDR |= LCD_WR;

    LCD_WR_LOW();

    /*Select CPIO function*/
    LCD_CS_PFR &= ~LCD_RD;
    /*Make pin output*/
    LCD_CS_DDR |= LCD_RD;

    LCD_RD_HIGH();

    /*Select CPIO function*/
    LCD_CS_PFR &= ~LCD_C86;
    /*Make pin output*/
    LCD_CS_DDR |= LCD_C86;

    LCD_C86_LOW();

用的是串行驱动方法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不是吧,官方例程也有错?

网友:
之前我试过,原厂的DEMO程序是正常的。有可能是LCD的排线插座的问题。我的有些松动,有时会乱码,有时会翻转显示。

网友:
实际上,我也在纳闷,他们提供的例子应该会正常运行的。

也不知道大家是根据原来板子中烧的程序看LCD的显示正常与否的,还是自己编译后烧入的程序。

下面我把我的调试过程说一下,或者大家能找到原因。

由于富士附件中的IAR6.102无法破解,所以我安装的是在网上下载的IAR6.101,当打开MB9B506_Easy_Kit_Demo-v10工程并设置(例程中没有设置CPU等)好后,进行编译时出现: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Fujitsu\iomb9bf506r.h"

……\FSSDC-9B506-EK Sample Code\MB9B506_Easy_Kit_Demo-v10\board\board.h 10

没有发现iomb9bf506r.h文件,将包含改为iomb9bf506.h后,烧入开发板没有显示。原来板子中烧的有程序,但LCD也没有显示。

网友:
对照电路及LCD文档

电路中的LCD_P/S, LCD_C86, LCD_WR, LCD_CD, LCD_CS必须在某个时间有效,也即,程序必须对它们有控制才是。

而例程中对LCD控制的三个函数:void Init_LCD_IO()、void LCD_Initialize()、LCD_FillAll()均未对LCD_WR及LCD_C86控制。头文件board.h中也没有这个引脚P11、P15的定义。

网友:
刚才把原来的编译器删了,又用莎莎给的“黄盘”中的IAR编译器,安装后再编译例程,可以使用iomb9bf506r.h了,但现象依然-----LCD不显示,

又用我改过的工程,并将iomb9bf506.h改为iomb9bf506r.h后编译,写入开发板,LCD才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将官方例程写入,没出现那个问题呀!!

网友:
我也没有!

网友:
刚才又试了,只改

 ADE = 0x0100;

也可以点亮LCD。但不改是万万不亮的

 我在想,我发现的这个问题应该只是个特例,因为是二手板,板上的引出插针有焊过的痕迹,有可能是板子连线接触不良,使之跑出的default状态。

网友:
我现在遇到的是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是安装了6.101,我想问大神一下那个“黄盘”上的编译器你还在吗?发我一个!如何删掉之前的编译器,如何安装新的呀?求大神提示,或者直接发我邮箱:610614260@qq.com,有急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根本就没有收到“黄盘”,所用的程序,是从网上找的。

凡是高版本的,都可以用。

低版本的只要找个9B506的头文件就可以了。

至于删除以前的程序,那是windows的常用的方法,网上介绍得很多,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