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launchpad学习心得----------------SPI的使用

楼主:
SPI的使能方法: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在主模式下,只有往 UCxTXBUF送数据的时候,SMCLK才会被激活。也就是说就算你只想接收数据,也得往UCxTXBUF写数据。也就是说发送和接收是并行的。

接下来的图片证明了上述的说法:

SPI时钟的大小的设置方法:

Fbrclk   是由UCA0CTL1寄存器中的UCSSEL选定的,可以来选择ACLKSMCLK

UCBRX  由两个8位的寄存器BR0BR1组成,意思是最大值可达65535

SPI的中断:

USCI有一个发送中断向量和一个接收中断向量。当接收缓冲寄存器UCxRXBUF接收到一个字符时,对应的中断标志位UCxRXIFG就会置1,读取了UCxRXBUF后,UCxRXIFG就会自动复位。当发送缓冲器UCxTXBUF为空时,对应的中断标志位UCxTXIFG就会置1,表明可以想发送缓冲写入数据,UCxTXIFG不为1时,写入数据将会导致数据出错。

当允许了发送和接收中断,并开启了全局中断时,当UCxRXBUFUCxTXIFG1时都会触发中断。

SPI时序图:

可以看到,UCCKPH,UCCKPL的组合可产生不同的锁存发送数据的沿,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值得一提的是,还可以设置数据的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

下面上一个源码:

网友:
下面上一个源码: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MST_Data, SLV_Data;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OUT = 0x00;                             // P1 setup for LED & reset output
  P1DIR |= BIT0 + BIT5;                     //
  P1SEL = BIT1 + BIT2 + BIT4;
  P1SEL2 = BIT1 + BIT2 + BIT4;
  UCA0CTL0 |= UCCKPL + UCMSB + UCMST + UCSYNC;  // 3-pin, 8-bit SPI master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02;                          // /2
  UCA0BR1 = 0;                              //
  UCA0MCTL = 0;                             // No modulation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0 RX interrupt

  P1OUT &= ~BIT5;                           // Now with SPI signals initialized,
  P1OUT |= BIT5;                            // reset slave

  __delay_cycles(75);                 // Wait for slave to initialize

  MST_Data = 0x01;                          // Initialize data values
  SLV_Data = 0x01;

  UCA0TXBUF = MST_Data;                     // Transmit first characte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CPU off, enable interrupts
}

// Test for valid RX and TX character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0RX_ISR(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hile (!(IFG2 & 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if (UCA0RXBUF == SLV_Data)                // Test for correct character RX'd
    P1OUT |= BIT0;                          // If correct, light LED
  else
    P1OUT &= ~BIT0;                         // If incorrect, clear LED

  MST_Data++;                               // Increment master value
  SLV_Data++;                               // Increment expected slave value
  UCA0TXBUF = MST_Data;                     // Send next value

  __delay_cycles(50);                     // Add time between transmissions to
}
程序的初始化:3线,8位,SPI主模式,高位在前,选择了同步模式(如果是异步,那就是选择了串口模式)。大家如果有示波器,还可以用来观察一下P1.2的输出和P1.4的输出。允许的接收中断,意思是每接收到一个字节,就会产生一次中断。初始化的最后是清楚UCSWRST位,启动了SPI。

程序的效果:大家可以把P1.1和P1.2用跳线帽短路,就可以看到灯亮了,如果不接跳线帽,用仿真看,可以看到UCxRXBUF里面的数据移植是0xff。假如在中断中把UCA0TXBUF = MST_Data; 这句注释掉的话,那么程序就只会进一次中断,原因在开始就已经有讲了。

网友:
MST_Data, SLV_Data;

楼主辛苦了,请问上面两个变量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例程怎么测试效果,示波器会有什么显示??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最近没来 。
这两个变量是用来判断发送的和接收到的是否相同而声明的。

网友:
大侠    我们受益匪浅啊

网友:
UCA0BR0 |= 0x02;                          // /2
  UCA0BR1 = 0;                              //
SPI通信  怎么还要设置波特率???
求解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2553的同步和异步串口是共用管脚的 寄存器也共用 通过设置可以用作异步串口或者同步串口
看下用户手册吧

网友:
楼主给力啊 ,这个主从机均使用该代码么,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为什么我的效果是不用跳线帽连接p1.1和p1.2时led1就亮了,连接在一起时反而是灭的?

网友:
UCA0BR0 |= 0x02;                          // /2
  UCA0BR1 = 0;                              //

这个是SPI通信时钟频率的分频因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感觉进中断读取UCA0RXBUF的值一直为0xff,灯亮只有当SLV_Data累加到0xff时才会发生啊?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