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嵌入式系统题目

楼主:
一.  填空题

1. 串行通信方式包括:

2. ARM微处理器复位后,PC的地址通常为                     ,初始的工作模式是

3.   ARM  支持两个指令集,  ARM  核因运行的指令集不同有2个状态,CPSR

                     位反映了处理器运行不同指令的当前状态。

4. 串行数据传送模式主要有:单工、

ARM7TDMI是使用广泛的32位嵌入式RISC处理器。T:支持16位压缩指令集ThumbD:支持片上DebugM:内嵌硬件乘法器;

6. ARM9架构采用了五级流水线:取指、指令译码、执行                     、写回。

7. ARM处理器存储的大端模式:字数据的高字节存储在                     中,而字数据的低字节则存放在                     中。

8. LED可以分为                     和共阴极两种结构

9. ARM处理器的数据存储格式有2种:大端模式和                     模式

10. 根据嵌入式处理器现状,可分成嵌入式微处理器、嵌入式微控制器、嵌入式DSP

                     四类。

11. 对于什么是实时系统,POSIX 1003.b作了这样的定义:指

网友:
1. 以下异常类型优先级别最高的是( B   ) 。
A.数据访问终止         B.复位
C.软件中断             D.快速中断请求

2. LDR R2, R0, LSR R1 指令的寻址方式是(  B  )。
A.寄存器移位寻址   B.基址变址寻址
C.堆栈寻址         D.相对寻址
3. 设R0=36H,EOR R0,R0,#3 指令执行后,R0 的内容为(   )。
A.37H    B.36H    C.35H    D.34H
4.嵌入式芯片S3C44B0X具有71个通用多功能I/O引脚,包含在(    )组端口中。
A.4    B.5    C.6    D.7
5. ARM7TDMI的工作状态包括(    )。
A.ARM和运行状态
B.挂起和就绪状态
C.就绪和运行状态
D.ARM和THUMB状态
6. ARM寄存器组共有(   )个状态寄存器。
A、7                                         B、6
C、5                                         D、4
7. (            )伪指令用于指定汇编程序的入口点。
A、START      B、ENTRY
C、AREA      D、ALIGN
8. ARM7架构微处理器的指令流水采用了典型的RISC(    )级流水线结构。
A.三      B.五      C.六      D八
9.  ARM公司是专门从事(    )。
A. 基于RISC技术芯片设计开发       B. ARM芯片生产
C. 软件设计                        D. ARM芯片销售
10. 在ARM体系结构中,字的长度为(    )位。
A. 16           B. 32         C. 64          D. 128
11.        嵌入式处理器指令的执行周期包括(   )。
A、启动、运行、退出
B、取指令、指令译码、执行指令、存储
C、启动、运行、挂起、退出
D、取指令、指令译码、执行指令

12.        下列ARM指令中,其源操作数的寻址方式是寄存器寻址方式的是(   )。
A、MOV R3,R4   B、LDR R1,[R2]   C、BEQ LOOP   D、MOV R1,#0

13.        如果某一嵌入式系统主要解决人脸识别的问题,不宜选择(   )作为设计方案中的核心器件。
A、ARM9器件     B、DSPs          C、ARM10器件      D、8031单片机

14.        下列不属于嵌入设计处理器本身带有的基本接口是(   )。
A、串口;B、并口;C、PCIE;D、AD/DA;

15.        下列选项中,不是实时操作系统必须满足的条件是(   )。
A.具有可抢占的内核                                B.中断可嵌套
C.任务调度的公平性                                D.具有优先级翻转保护

16.        uC/OS-II可以管理64个任务,其中保留(   )个给系统。
A.7;                        B.8;                        C.9;                        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