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SP-EXP430G2-LaunchPad(一)

楼主:
一、Value Line入门 这一部分将介绍MSP430 Value Line系列微控制器,同时需要准备下载并安装相关的软件,并且对MSP-EXP430G2-LaunchPad开发板进行相关设置。 流程: Value Line介绍 TI系列微控制器总览 MSP430系列微控制器路线图 Value Line系列介绍 MSP430 CPU 存储器映射 Value Line的外设 LaunchPad开发板 试验1、软件下载和硬件设置 目标板 程序 TI系列微控制器总览 TI系列微控制器包含三大部分:16位微控制器(单片机);ARM控制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MSP430系列微控制器路线图
Value Line系列介绍 2.2V时的功耗:
RAM功耗0.1μA
待机模式(VLO)0.4μA
实时时钟模式下0.7μA
工作模式下 220Μa/MIPS
待机模式下唤醒时间小于1μs
MSP430 CPU
早期版本100%代码全兼容
1MB统一存储器映射,没有分页
扩展地址访问
也访问可达20位
优化代码密度
快速执行
IAR和CCS都支持所有的工具
存储器映射
可通过JTAG或In-system(ISP)对FLASH编程
ISP方式下2.2V即可以下载。单字节或者字
ISP/Erase可中断
主存储器:512字节一段(0-n),可单段或全部擦除
信息存储器:64字节一段(A-D)
A片区包含驱动信息数据,可以将该区数据锁定
可编程的FLASH 存储器时钟发生器
Value Line的外设
通用I/O
可独立编程控制
任何端口都可设置为输入,输出以及中断方式(可选择的边沿触发模式)
所有的指令都支持端口控制寄存器的读/写
没一个端口都含有可独立编程控制的上啦/下拉电阻
某些端口支持触摸传感(PinOsc)
16位定时器Timer_A2
2个捕捉/比较寄存器
中断
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作为一个内部定时器
复位监控
在上电或掉电期间提供正确的复位信号
功耗包含基本的电流消耗
串行通信
USI支持I2C和SPI通信
USCI支持I2C,SPI和UART通信
比较器Comparator_A+
输入翻转或者不翻转
输出可选RC滤波方式
输出到Timer_A2的输入引脚
可中断使能
8通道10位 速率可达200ksps SAR ADC(逐次逼近寄存器型 模数转换器)
8路外部通道(独立驱动)
电压和内部温度传感器
可编程选择参考源
在CPU控制下,直接将转换结果送到转换数据区
可中断控制
(G2x12有一个斜率转换器)
LaunchPad开发板
实验1:软件下载和硬件设置
目的:本实验的目的是下载并安装CCS同时还可以复习MSP430
LaunchPad开发工具的内容,并且通过预先装好的演示程序来验证操作。运行的MSP430G2231可以验证MSP430 LaunchPad的基本特征。CCS的细节将在下一个实验中练习。剩下的实验练习都将通过本开发工具实现。
下载并安装工具和文档
复习开发工具包的内容
连接硬件
测试预装的软件
程序:
提示:如果已经安装了CCS4.1,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下载并安装CCS4.1
1、从下面链接下载CCS软件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2、选择第二个下载按钮,下载“Download latest production MSP430/C28x code limited image”
3、你需要注册一个TI账号并登陆,然后申请下载,申请获准后才能够下载。
4、确认没有连接任何仿真板后,连接到PC的USB接口
5、打开已下载的CCS软件,双击“setup_CCS_MC_Core_n.n.n.n.exe”文件进行安装。
6、根据CCS软件的安装指令进行安装,当产品设置对话框出现后,选择安装“MSP430-only Core Tools”,单击下一步继续安装,如下图。
7、再选内容对话框中,使用默认设置,单击进入下一步,在开始复制文件夹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CCS软件将会在10分钟内完成安装
至此,完成CCS v4.1的安装,在下一模块中,我们将会学习关于CCS软件的启动、设置以及更多的基础操作
下载并安装实验例程包以及解决方案文档。
8、从以下链接下载实验例程包并保存到计算机中。
http://software-dl.ti.com/trainingTTO/trainingTTO_public_sw/MSP430_LaunchPad_Workshop/MSP430_LaunchPad_Workshop.exe。
9、双击刚刚下载的MSP430_LaunchPad_Workshop.exe文件,可以将实验例程包安装到计算机中。安装成功后,默认安装位置在C:\MSP430_LaunchPad文件夹中。该例程包的目录结构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