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最新铁电RAM?

楼主:
现在按照我的理解是MCU上有16K的FRAM, 这个FRAM是非断电丢失行的, 因此可以保存代码以及需要保存的数据, 而且用户可以自由分配这16K的 FRAM  如  8KB  ROM+8KB  RAM 或者是15K rom  1K ram.

但是我有个疑问, 在程序中能否把要保存的数据写进ROM 中呢??按我理解在 FLASH 类型的MUC上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功耗是一个问题,而且期间万一断电还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

但是写进FRAM 类型的ROM 中就不一样了, 既然功耗低+速度快。 我们可否加一个稍大的电容 如3600UF的 接到MSP430的供电脚, 在断电瞬间触发中断, 用电容储存的电量 把数据写到FRAM ROM 中?

网友:
不知道即使是FLASH也能不能这样?谁算过?

网友A:
楼主一开始就把FRAM的特征说得很清楚了,是RAM而不是ROM,后来怎么又变成ROM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开始就把FRAM的特征说得很清楚了,是RAM而不是ROM,后来怎么又变成ROM了呢?
aa

~啊啊  可能是我表达得有问题·~~ 我这里的ROM 的意思是  用来存放代码 FRAM 的空间。

这个FRAM系列的430貌似是要我们在FRAM 中运行代码?带来低的功耗?

网友:
没细看过430的资料,但FRAM的写入速度比Flash或EE快得多,和普通SRAM相似是ns级的,所以应该不需要在电路上专为掉电写入预备大电容,除非你要保存海量数据。
另外,“因为FRAM所以低功耗”?好像没这个说法。

网友:
低功耗是MCU体系架构和工艺制程共同实现的,跟铁电存储器无关。铁电存储器的写入速度很快(远远超过Flash),这可以查器件手册获知,系统电源只要有足够能量支持需写入的数据(与数据量和写入速度、相关代码量均相关)即可,无需额外大容量电容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