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通过SPI给铁电存储器提供的时钟怎么没起作用?

楼主:
MSP430F149通过SPI给铁电存储器提供的时钟怎么没起作用?都好几天了,就是找不出原因,希望高手帮忙啊,铁电存储器是FM25CL64B,SPI初始化如下:

void InitSPI1()
{
    //P4OUT|=BIT6;
    //CSX_1;
    UCTL1=SWRST;             //允许配置USART参数寄存器
    UCTL1|=CHAR+SYNC+MM;     //设置同步串行模式
    UTCTL1=SSEL1+STC;        //选择SMCLK为SPI时钟源
    UBR01 = 2;            //
    UBR11 = 0;
    UMCTL1 = 0;
    ME2|=USPIE1;             //允许SPI功能
    UCTL1&=~SWRST;           //保护USART参数寄存器
    //U1IE=UTXIE1+URXIE1;      //允许发送和接受中断
    //P5SEL|=0x0E;             //P5.3(UCLK1),P5.2(SOMI1/SO),P5.1(SIMO1SI)
    P5SEL&=0xFE;             //P5.0(STE1)使用端口模式
    P5DIR|=0x0B;             //设置P5.0(STE1)输出模式
    P5OUT|=BIT0;             //设置P5.0(STE1)输出高
    //SPI1Rxflg=0;             //初始化SPI接收标志
}

网友:
先检查对应的时钟管脚的时钟是否有输出
看管脚是否对应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