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原创,STM32定时器查询延时

楼主:
这个部分包括定时器的基本配置,然后就是开始定时了,通过中断标志等待定时的结束,然后清除中断标志,然后再关闭定时器,我觉得存在一个bug,就是没有对计数的寄存器清空,这个是我没有意识到的,如果有人已经发过了,那就请版主把这帖子删了!

void Delay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199; //计数上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分频      (TIMPeriod+1)*(TIMPrescaler+1)/72000000 = x 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void delay100u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TIM_Cmd(TIM2,ENABLE);
 for(i=0;i<count;i++)
 {
  while(TIM_GetITStatus(TIM2,TIM_FLAG_Update)==RESET);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
 TIM_Cmd(TIM2,DISABLE);
}

这个算是第一篇文档 求支持 和 求 围观

网友:
沙发我做了吧 看起来貌似没有什么人啊?!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关闭定时器呢?

网友:
while(TIM_GetITStatus(TIM2,TIM_FLAG_Update)==RESET);
这种死等影响实时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  谢谢指教

网友:
先感谢楼主的分享,再细细看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在定时器里面设置变量,例如进一次中断就
flag1++;
flag2++;
flag3++;
flag4++;
要延时时可以先清零flag;
然后可以判断
if(flag>=xx)
{
  里面写延时后要执行的程序,这样不会形象程序的执行效率

}
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