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读取时,所读的数据有部分丢失,有部分还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请有经验的师兄们

楼主:
最近向SD卡里存储了数据,由于没有使用文件系统,存储的数据没法看到,所以我又写了一个读取的函数,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后有的显示为零,有些和我写进去的相同,这是怎么回事?
以下是我的主函数的一部分:
 while(1)
    {       //先把要写的数据存入到数组sample里,c初始值为0x0001
            for (i = 0; i < 128; i++)
      {
    sample[j++]=c++;
    sample[j++]=c++;
    sample[j++]=c++;
    sample[j++]=c++;
      }
   printf(" write sample\n");
       for(k=0;k<512;k++)
        printf ("%bx\t",sample[k]);/显示要存储的数据
       data_tst=sample;
     Laddr=5960;//打算存储的块地址
  printf("begin to write\n");
     Write_SD_Card(Laddr,data_tst);//写函数
  printf("write is completed\n");//写完成
  for(k=0;k<512;k++)
  {sample[k]=0;}//将数组清零,为下一步读取做准备(读取的数据同样放到该数组中)
printf("begin to read\n");
  Read_SD_Card(Laddr, data_tst);//读块数据
  printf("read data\n");
 for(b=0;b<512;b++)
  printf("%bx\t",sample);//输出读取的数据

打算写进的数据

从SD卡里读取的数据

网友:
你把sd卡插到读卡器上用winhex这个软件可以直接看扇区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师兄,我用WINHEX软件打开了,但是5960块的内容不是我写进去的1 2 3 4 。。。。。和读出来的数据也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下面是我用winhex的截图,你帮我看看吧,谢谢 !

网友:
Write_SD_Card(Laddr,data_tst);//写函数
看看这个函数返回的内容

网友:
要看绝对扇区内容,不一致肯定是你的读程序有问题。

读卡写卡是有返回值的,sd卡操作要判返回值确认成功

网友:
物理扇区no: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