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讨教问题,看了不要路过呀,进来看看

楼主:
2芯积分
用心讨教问题,看了不要路过呀,进来看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gmen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89,0xc7};  //数码管的段选
uchar display_temp[4]={0,0,0,0};      //用来装显示数据的空数组
uchar digit_select_line[]={0xef,0xdf,0xbf,0x7f};
uint time_count;
uint carry_count,pulse_count;
uchar flag;

sbit shurua = P2^0;     //输入端A
sbit shurub = P2^1;     //输入端B
sbit shuchu= P2^2;     //输出段

求:
如果shuruashurub都没有输入信号(0)时,shuchu无输出(0),
shurua为1时,shuchu输出1,三秒后shurub没有输入1,则shuchu关闭输出(0)
只有当shuruashurub在三秒前都有输入(1)时,shuchu输出(1)

南来的,北往的,哥哥,姐姐,都来帮帮俺吧,
给你洗脚了,

网友:
switch (P2&7)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
}

你画个逻辑添上

网友:
路过看看

void In_Output(void)
{
     if((shurua == 0)&&(shurub == 0))
     {
             shuchu = 0;
     }

    if(shurua = 1)
    {
           shuchu = 1;
           Dly3ms();
           if(shurub !=1)
           {
                shuchu = 0;
           }
    }

   if((shurua == 1)&&(shurub == 1))
   {
          Dly3ms();
          shuchu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