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练习】课后练习三之DCO

楼主:
1.  基本时钟系统概述

2.1时钟源概述

基本时钟模块包括 3个时钟输入源:

[1] LFXT1CLK

默认工作在低频模式(32.768kHz)手表晶振,也可以通过外接450kHz8MHz的高速晶体振荡器或谐振器工作在高频模式。

[2] XT2CLK

可选择的高频振荡器,可以通过标准的晶体振荡器、谐振器或外接 450kHz8MHz的时钟源工作。

[3] DCOCLK

内部数控RC 振荡器。

2.2 时钟信号概述

通过这些基本的时钟模块,我们可以得到3个有用的时钟信号:

[1] ACLK辅助时钟(Auxillary Clock

ACLKLFXT1CLK时钟源经1248分频后得到的。

ACLK可由软件选择作为各个外围模块的时钟信号,一般用于低速外设。

[2] MCLK主系统时钟(Main System Clock

MCLK可由软件选择来自LFXT1CLKXT2CLKDCOCLK三者之一,然后经 1248分频。

MCLK通常用于 CPU运行,程序的执行和其他使用到高速时钟的模块。

[3] SMCLK子系统时钟(Sub System Clock

SMCLK可由软件选择来自XT2CLKDCOCLK,然后经 12 48分频。

SMCLK通常用于高速外围模块。

1.3

2.

ABT

网友:
1.3    时钟源

[1]低速晶体震荡器(LFXT1)

手表晶振(32.768kHz)经过XINXOUT引脚直接连接到单片机,不需要其他外部器件(内部有12PF的负载电容)

[3] 数控震荡器

单片机的XT2振荡器产生的时钟信号可以经过 1248分频后当作系统主时钟 MCLK当振荡器失效时,DCO振荡器会被自动选为MCLK的时钟源。

DCO 振荡器的频率可由软件对 DCOxMODx RSELx 位的设置来调整。当 DCOCLK 信号没有用作SMCLKMCLK时钟信号时,可以用控制位 SCG0禁止直流发生器。

PUC 信号之后,DCOCLK 被自动选作 MCLK 时钟信号,根据需要,MCLK 的时钟源可以另外设置为LFXT1或者XT2。设置顺序如下:

(1)OSCOFF=1

(2)OFIFG=0

(3)延时等待至少50us

(4)再次检查 OFIFG,如果OFIFG=1,重复(3)(4)步骤,直到 OFIFG0为止。

2.      因为我么有焊接上晶振,所以采用数控震荡器DCO

网友:
1.  应用

(1)设置1Mhz8Mhz观察闪烁灯闪烁的频率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经过实际测试,的确8Mhz时闪烁的约1Mhz8倍。

注意;MSPG2231只有1Mhz,我用的是G2452

网友:
  1.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6;
    P1DIR|=BIT0;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 //12Mhz
    BCSCTL1 = CALBC1_12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2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16M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6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P1DIR |= 0x13; // P1.0,1 and P1.4 outputs
    P1SEL |= 0x11; // P1.0,4 ACLK, SMCLK output

    while(1)
    {
    unsigned int i;
    P1OUT=BIT6;
    i = 60000;
    while(i--);
    P1OUT|=BIT0;
    i = 60000;
    while(i--);
    P1OUT =0x01;
    i = 60000;
    while(i--);
    P1OUT =0x00;
    i = 60000;
    while(i--);
    }
    }

网友:
嗯,不错不错,时钟这块很详细了。

网友:
CALBC1_1MHZ的配置在哪个头文件可以找到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这些时钟的配置都在哪个头文件里?在#include《2553.h》里没有啊

网友:
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好好学习。。。。。

网友: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 60000;
while(i--);
P1OUT|=BIT0;
////////////////////////
i = 60000;
while(i--);
P1OUT =0x01;
上面两个句子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分别有什么意思啊~大神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啦
自己当时乱写的
P1OUT|=BIT0; 在bit0亮的时候不影响其他口
P1OUT =0x01; 只有Bit0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共同学习。最近我也在看DCO,这些定义在intrinsics.h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共同努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共同努力啊!
不过我没找到里面有啊

网友:
在调试F149时发现内部默认的DCO为697K,不通过外接电阻,我们有没有办法将DCO调到800k,请楼主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