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SPI这块看视频学习完了,写了一个用SPI控制DAC8830的程序

楼主:
从前天开始学校把我的MSP430Launchpad 收上去了,但学习还得继续,写了一个SPI控制的DAC8830的程序,主要实现的是通过我们前面学习的ADC10把模拟的信号(比如正弦信号)采集进来,然后通过DAC8830把这个信号实时的送出,应该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的到,有板子和这块DAC8830的作者可以试试看,程序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void Init_CLK(void);
void convert (unsigned int nValue);
int x=0;
unsigned char txdat;
unsigned int voltvalue;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j=0,m=0;
unsigned int  shuzhi=0,qushu=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it_CLK();
  P1SEL = BIT1 + BIT2 + BIT4 ;//+BIT5;
  P1SEL2 = BIT1 + BIT2 + BIT4 ;//+ BIT5;
  UCA0CTL0 |= UCCKPH + UCMST + UCSYNC+ UCMSB;  // 3-pin, 8-bit SPI master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 UCMSB + UCMSB
  UCA0BR0 = 0;                          //
  UCA0BR1 = 0;                              // 没分频。
  UCA0MCTL = 0;                             // No modulation
// UCA0CTL1 &= ~UCSWRST;       //spi先不使能。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UCA0TXIE;
  P1DIR |= BIT2; //输出数据
  P1DIR |= BIT4;//输出clk
  P1DIR |= BIT7; //片选CS
  P1OUT |= BIT7;
  P1DIR |= BIT5; //测周期。检测用。可以不用管。
  P1OUT |= BIT5;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ed
  ADC10CTL1 = INCH_1;                         // input A1模拟信号输入选择通道A1即p1.1
  ADC10AE0 |= 0x01;                           // PA.1 ADC option select使p1.1允许AD模拟输入信号

  TA1CCTL0 = CCIE;                           // CCR0 0.524ms中断
  TA1CCR0 = 312;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_EINT();                                  //允许中断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while(1)
{
   if(m==1)
   {
         voltvalue=qushu/4;
     convert (voltvalue);
     P1OUT ^= BIT5;
     m=0;
   }
}
}
/********************************************
*
定时器Timer1_A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 (void)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开始转换
            qushu=ADC10MEM;//取出ad转换值
            m=1;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void Init_CLK(void)
{
  BCSCTL1 = CALBC1_16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void convert (unsigned int nValue)
{
  unsigned char hi_byte;
  unsigned char lo_byte;
  hi_byte = (char)(nValue >> 8);//取出高字节  高8位,注其本身值并没有变。
  lo_byte = (char)(nValue & 0x0ff);//取出低8位
  P1OUT &= ~BIT7;//选通dac8830
  //while ((IFG2 & UCA0TXIFG)==0);//等待传输完成。这个时序错了。
  UCA0CTL1 &= ~UCSWRST;     //spi使能。查中断标志位。
  UCA0TXBUF =lo_byte;//发送数据
  while ((IFG2 & UCA0TXIFG)==0);//等待传输完成。
  UCA0TXBUF = hi_byte;
  while ((IFG2 & UCA0TXIFG)==0);//等待传输完成。
  UCA0CTL1 |= UCSWRST;
  P1OUT |= BIT7;
  return;
}

网友:
补充

在把正弦信号送入单片机内部的ADC10之前,要把正弦信号加一个合适的直流偏执,要不然出来的信号应该只有半波。

网友:
SPI这个视频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TI大学堂的视频第四讲的第二个视频USI

网友:
回复 楼主: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 (void)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开始转换
qushu=ADC10MEM;//取出ad转换值
m=1;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这个adc装换到读ADCMEM时间是不是有点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