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否可以对PC输出的VGA信号进行处理?

楼主:
想利用FPGA对电脑输出的VGA信号进行处理,得到480*272分辨率VGA信号或数字信号。

最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对分辨率进行处理,得到480*272的

网友:
可以,但需要

1、对R/G/B分别做A/D转换;
2、对同步信号做5V→3.3V电平转换。

网友:
期待大家赶快实现原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以给点相关的参考资料,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块芯片吧,信号转换全都结了,剩下的只是编程。

这里举例给的AD9884A有些旧,不一定是最好的,仅供参考。其实俺好9没注意这方面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