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MSP430低功耗学习笔记

楼主:
从“低功耗特性图”可以足够让人感叹430在低功耗这方面的强项了。
从数据手册中可以知道,MSP430低功耗模式共有5 种,为 LPM0~LPM4(LOW POWER MODE )。CPU 运行状态称为AM(ACTIVE MODE )模式。下图2显示出各种工作模式的耗电量,可以看出,AM 耗电最多,LPM4 耗电最省,仅为0.1μ A,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工作电压对于功耗也有影响,电压越低功耗也越低。
图3 为MSP430工作模式的转换图。上电和外部复位信号产生POR 信号,POR 信号会引起PUC 信号。当看门狗激活时,定时器溢出和安全键值错误也会引起 PUC 信号。PUC 信号结束后,MSP430进入 AM 状态。在AM 状态程序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种低功耗模式,然后在适当的时机,由外围模块的中断使CPU 退出低功耗模式。

低功耗特性图

低功耗特性图

图2 各模式耗电量比较

图2 各模式耗电量比较

图3 工作模式转换

图3 工作模式转换

网友:
挺好的,但是吧,我很想知道,一共5种低功耗模式,那么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来确定要进入哪个低功耗模式呢?难道就是随便进入吗?如果是随便进入的话,我想,区分成5种低功耗模式也就没有意义了。大神,能给我讲讲确定进入哪种低功耗模式的条件吗?

网友:
不错,一般430确实有五种低功耗模式,不过,有些430型号也有5种以上的低功耗模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