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的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怎样实现红外遥控器同一按键重复利用,例如每次按音量+键,音量就增大一点。

以下是我调试的一个程序,四个数码管显示。上电开机时,系统启动,当按下一号键时

四个数码管亮起,开始计时工作,此时再按2号键,则计时停止,且第一个数码闪烁,这里

请教大家,如何实现再按一下2号键,第二个数码管闪烁,再按一下,第三个数码管闪烁?

我曾经试着用轻触式按键在调整时钟的时候,设置一个位或设置一个char 型的数来计数

以实现按键调节时分秒模式切换的原理来编程,但是好像在红外身上实现不了。

我这里除非另外定义一个按键,如3号键,来使得下一个数码管闪烁,这个就能实现。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
#include<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unt = 0,Count1=0 ;
unsigned IRCOM[7];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unsigned char shi=0,fen=0,miao=0;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主函数
------------------------------------------------*/

void delay2(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void Time1_Init()
{
TMOD|=0x10;
IE = 0x88;
TH1  = (65536-45872)/256;
TL1  = (65536-45872)%256;
TR1 = 1;
}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TH1  = (65536-45872)/256;
TL1  = (65536-45872)%256;
Count1++;
if(Count1==20)
{
Count1=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

if(fen==60)

{
  fen=0;
  shi++;
}

if(shi==24)
{
  shi=0;
}

}
}

/*---------------------------------------------------*/
void IR_IN() interrupt 1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delay2(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2(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2(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2(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2(1);
    N++;
    if (N>=30)
{ EX0=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
 }

   if (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EX0=1;

}
main()
{

 unsigned int i,k,j;
 unsigned char s=0;
 bit FlashFlag;//闪烁标志位
 bit star;
Time1_Init();
 IE=0x89;
 TCON=0xc3;
  IRIN=1;                    //I/O口初始化
TR1=0;

while(1)
      {

   if(IRCOM[2]==0x01)

{
  star=1;TR1=1;
  TempData[0]=DuanMa[fen/10];TempData[1]=DuanMa[fen%10];
  TempData[2]=DuanMa[miao/10];TempData[3]=DuanMa[miao%10];//分钟和秒在运转
  Display(0,4);EX0 = 1;//IRCOM[0]=0xff;

if(IRCOM[2]==0x02&&star==1)//当按键1已经按下后,按下2号键才有效

{   TR1=0;j++;

 if(j==20)  //检测当前数值显示了一小段时间后,
              //需要显示的数值,实现数据显示的变化
    {
 j=0;
 FlashFlag=!FlashFlag;

}

 if(FlashFlag)
   {
         TempData=DuanMa[fen/10];

}
 else
   {
    TempData=0;

   }   //s为0,也就是第一个数码管闪烁

  Display(0,4);//四个数码管亮起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这里数码管用的段选和位选都是74HC573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DuanMa[q];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网友:
看不懂,为楼主顶帖

网友:
关注中,同样困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程序太多,我也没时间看。
我是这样做的:把音量给一个变量,按一次键音量+1,加到最大值后可以归0,同时用这个变量去控制实际音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我仍然不知道怎么做。其实我的程序相当简单的,定时器就是让数码管走时,还有一个红外解码的过程,仅此而已。

网友:
先保证你的红外解码程序是对了。可以这样做,没接受到一个正确的红外按键就设置一个标志,比如点亮一个LED,或者数码管的某一个位或者某一个段,反正能让你知道接受的红外信号是正确的就行了。保证了这一点,就和按键没什么区别了,没收到一个正确的红外编码,就相当于按下了一个按键,只不过这个不需要去抖罢了。

网友:
你可以让一个用两个建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也试过,但是我没弄出来,好像接收到码值,执行相应的动作后,要将IRCOM[2]=0xff,但是我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不闪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就是想用一个键来控制,类似调节电视音量一样,按一下,增大一下的原理一样。

网友:
红外解码没问题吗?我是用计数器去计脉冲个数来编码的,楼主这里好像没这么做,我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能加一下你的QQ吗?有些红外编码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
我也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重复用同一个键来计数就不行。跪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