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讨教问题,看了不要路过呀,进来看看 -

楼主:
以下的程序怎么写,

讨教

网友: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初始定义
*********************************************************************/

sbit  KK1=P2^0;
sbit  KK2=P2^1;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
                            延时100MS函数
*********************************************************************/

void Delay100ms()                //12.000MHz
{
        uchar i, j, k;
        _nop_();
        i = 5;
        j = 144;
        k = 7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延时1S函数
*********************************************************************/
void Delay1s(uint s)                //12.000MHz
{
uchar m,n;
for(m=s;m>0;m--)
for(n=10;n>0;n--)
Delay100ms();
}

/********************************************************************
                            主函数义
*********************************************************************/
void main()
{
while(1)
{
if(KK1==0)//
LED1=0;
Delay1s(1);          //延时2秒
LED1=1;  //取反 P3.3

if(KK2==0)//
LED2=0;
}
}
/********************************************************************
                            结束函数
*********************************************************************/
不能执行

网友: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初始定义
*********************************************************************/

sbit  KK1=P2^0;
sbit  KK2=P2^1;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
                            延时100MS函数
*********************************************************************/

void Delay100ms()                //12.000MHz
{
        uchar i, j, k;
        _nop_();
        i = 5;
        j = 144;
        k = 7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延时1S函数
*********************************************************************/
void Delay1s(uint s)                //12.000MHz
{
uchar m,n;
for(m=s;m>0;m--)
for(n=10;n>0;n--)
Delay100ms();
}

/********************************************************************
                            主函数义
*********************************************************************/
void main()
{
if(KK2==0)//
{
LED1=0;
}
if(KK2==1)//
{
LED1=1;
}
if(KK1==0)//
{
LED1=0;
Delay1s(1);          //延时2秒
LED1=1;  //取反 P3.3

}
}
/********************************************************************
                            结束函数
*********************************************************************/

搞定了,

哈哈哈。
很简单的东西,,,都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