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SPWM问题

楼主:
我编制SVPWM程序,若用一个导通比在一个电路上是正确的输出,若改为SVPWM程序每个中断修改导通比,波形就不正确(在另一个电路上正确),能否说明这个电路板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编制SVPWM程序,若用一个导通比在一个电路上是正确的输出,若改为SVPWM程序每个中断修改导通比,波形就不正确(在另一个电路上正确),能否说明这个电路板坏了呢

“在一个电路上正确”,而“在另一个电路上不正确”,说明两个电路不是完全相同的。

楼主在开始可以不要先试验完整的程序,对值得怀疑的地方,专门编个程序段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