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和RC震荡电路矛盾吗?

楼主:
最近学RC滤波和RC震荡电路,我感觉这两个电路有点矛盾呢

因为:

        RC振荡电路是为了产生波动的波形,如图的波形。而RC滤波不正是为了产生平滑的波形,用来平滑这样的波形吗?

同一个电路,一个是为了产生振荡波,一个是为了消除振荡波,这不是矛盾吗!!!

网友:
把电路图贴出来把。不同的输入,同个电路输出也不一样吧。分析本身的频率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有电路图,就是我学习RC电路中的疑问啊

网友:
不矛盾。
RC滤波,是通过不同频率下电容C的阻抗不一样来滤波的,可以单独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就组成一个一阶低通或者高通滤波电路。

而RC振荡是通过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的,所以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形成不了振荡,因为能量会在电阻上衰减。所以RC振荡电路肯定会有别的器件,例如反相器,比较器之类的来对电容充放电。

再可以这样统一起来理解。RC滤波是个选频电路,只让某些频率通过。而RC振荡其实也是一个选频网络,只让某些频率形成振荡。

网友:
这两个用途不一样,

网友:
4楼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