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外部中断问题求助

楼主:
我做外部中断 用的是下降沿中断 实验结果是 我稍微用手接触处下P1口 就发生中断了我还没把它接地呢 这也太灵敏了 这样的话 MSP430F149的外部中断不久费了?
一下是我的代码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BoardConfig.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b0);          //打开流水灯,关闭数码管和电平转换

    P1IES |= BIT0;               // P1.0~P1.3选择下降沿中断
    P1IE  |= BIT0;               // 打开中断使能
    P1OUT=0XFF;
    P1DIR = 0;
    P2DIR = 0xff;
    P2OUT = 0xff;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位
    while(1)
    {
        LPM1;

    }
}

网友:
P1IES |= BIT0;               // P1.0~P1.3选择下降沿中断
这一句对不对?你的注释

网友:
P1IES |= BIT0; // P1.0选择下降沿中断,
在用手去触碰IO的时候IO上的电平已经变化了不知道多少次,已经形成了很多次的中断。

网友:
延时判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