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
电压反馈型放大器和电流反馈型放大器的有什么区别,各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放大器用在放大电压,电流放大器用在放大电流。 而电压放大器输入电阻比较大,而电流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则很小。 电压放大器满足电压增益积不变,而电流放大器则不定。

网友:
电压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 判断方法:如果把输出短路,将没有反馈。 电流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流有关的反馈, 判断方法:如果把输出短路,将仍有反馈。 应用: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是与具体设计有关的,两者没有特殊的应用场合,即,与外部环境无关。 但是,反馈的种类可以改变输出特性,如输出电阻。这样,在设计电路时注意匹配。

网友:
我认为楼上二位有些误导人的嫌疑了; 其实简单来说,电流反馈放大器的直流精度远不如精密电压反馈放大器,故,在低速精密信号调理中,基本看不到电流反馈放大器; 在高速信号调理中,应考虑设计中所需要的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一般来说,电压反馈放大器在10MHz以下、低增益和小信号条件下回拥有更好的直流精度和失真性能;而电流反馈放大器在10MHz以上、高增益和大信号调理中会表现出更好的带宽和失真度。在高速信号调理中,当下面两种情况任意出现一种时,你就需要考虑以下选择电流反馈放大器:1.、噪声增益大于4,;2、信号频率大于10MHz

网友:
我说的是电路理论中的“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楼上说的集成电路中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应用角度上说,电压反馈型放大器常用于50MHz以内的精密放大,其具有非常好的噪声、失调、偏置、输入阻抗等特性;
电流反馈型运放常用于高速、低失真的宽频信号放大,其带宽较宽、压摆率可以很高,对于高频交流信号来说失真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处理的信号有低频成分时,建议使用电压反馈。处理宽带带通信号,且需要一定的放大倍数时,可以考虑电流反馈放大器。不过电流反馈放大器的电阻不太好调,需要仔细计算和仿真。

网友:
楼上都有很独到的见解  学习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