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实现AD转换 转换结果经UART通讯送给上位机

楼主:
 // 本程序用定时器A的比较/捕获功能来模拟UART接口,通信的波特率为9600.
// 定义P1.1口为模拟串行发送,P1.2为模拟串行接收
//------------------------------------------------------------------------------

#include

//------------------------------------------------------------------------------
//  宏定义
//------------------------------------------------------------------------------
#define UART_TXD   BIT1                     // TXD on P1.1 (Timer0_A.OUT0)
#define UART_RXD   BIT2                     // RXD on P1.2 (Timer0_A.CCI1A)

//------------------------------------------------------------------------------
// 配置模拟串行收发的波特率, SMCLK = 1MHz
//------------------------------------------------------------------------------

#define UART_TBIT_DIV_2     (1000000 / (9600 * 2))
#define UART_TBIT           (1000000 / 9600)

//------------------------------------------------------------------------------
// 定义串行通信有关的全局变量
//------------------------------------------------------------------------------

unsigned int txData;                        // 串行发送寄存器
unsigned char rxBuffer;                     // 接收缓存
double results[2] = {0x00,0x00};       // 外部中断计数寄存器

//------------------------------------------------------------------------------
// 函数声明
//------------------------------------------------------------------------------
void TimerA_UART_init(void);
void TimerA_UART_tx(unsigned char byte);
void Init_CLK(void);
void Init_IO(void);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Init_CLK();                             // 初始化时钟
    Init_IO();                              // 初始化I/O口

    _EINT();                                // 允许中断

    TimerA_UART_init();                     // 初始化TimerA_UART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ON + ADC10IE; // 转换时钟选择 ADC10ON(打开ADC10), interrupt enabled(使能中断)
    ADC10CTL1 = INCH_5;                       // input A5(选择输入通道A1,对应P1.5口)
    ADC10AE0 |= 0x05;                         // PA.1 ADC option select (使能P1.5模拟输入)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0为输出模式)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ADC10开始采样转换)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开总中断,低功耗模式)

        switch(rxBuffer)
        {
          case 0x00 :
          {
            TimerA_UART_tx(results[0]);
            rxBuffer = 0x00;
            break;
          }
          default :
          {
           break;
          }
        }

   }
}

//-----------------------初始化时钟-------------------------------------------//

void Init_CLK(void)
{
    DCOCTL = 0x00;                          // 设置时钟DCOCLK为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

//-----------------------初始化I/O口------------------------------------------//

void Init_IO(void)
{
    P1OUT = 0x00;                                    // 初始化I/O口
    P1SEL = UART_TXD + UART_RXD;       // 定时器模拟RXD,TXD接口
    P1DIR = UART_TXD + BIT0 + BIT6;                  // P1.0,P1.1,P1.6为输出
    P1DIR &= ~UART_RXD;              // P1.2为输入
    P1OUT &= ~(BIT0 + BIT6);                         // p1.0输出低
    P1IES &= ~(BIT3 + BIT4);                         // 下降沿中断
    P1IE |= BIT3 + BIT4;                             // 允许外部中断
    P1IFG =0;                                        // 清除中断标志
}

//------------------------------------------------------------------------------
// 定时器A模拟全双工串行通信
//------------------------------------------------------------------------------

void TimerA_UART_init(void)
{
    TACCTL0 = OUT;                          // 设置端口空闲作为标记= ' 1 '
    TACCTL1 = SCS + CM1 + CAP + CCIE;       // Sync, Neg Edge, Capture, Int
    TACTL = TASSEL_2 + MC_2;                // 时钟 = SMCLK, 连续模式开始
}

//------------------------------------------------------------------------------
// Outputs one byte using the Timer_A UART
//------------------------------------------------------------------------------

void TimerA_UART_tx(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 (TACCTL0 & CCIE);                 // Ensure last char got TX'd
    TACCR0 = TAR;                           // Current state of TA counter
    TACCR0 += UART_TBIT;                    // One bit time till first bit
    TACCTL0 = OUTMOD0 + CCIE;               // Set TXD on EQU0, Int
    txData = byte;                          // Load global variable
    txData |= 0x100;                        // Add mark stop bit to TXData
    txData <<= 1;                           // Add space start bit
}

//------------------------------------------------------------------------------
// Prints a string over using the Timer_A UART
//------------------------------------------------------------------------------
   /*  void TimerA_UART_print(char *string)
    {
    while (*string)
    {
        TimerA_UART_tx(*string++);
    }
   }  */
//------------------------------------------------------------------------------
// Timer_A UART - Transmit Interrupt Handler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txBitCnt = 10;

    TACCR0 += UART_TBIT;                    // Add Offset to CCRx
    if (txBitCnt == 0)                      // All bits TXed?
    {
        TACCTL0 &= ~CCIE;                   // All bits TXed, disable interrupt
        txBitCnt = 10;                      // Re-load bit counter
    }
    else
    {
        if (txData & 0x01)
        {
          TACCTL0 &= ~OUTMOD2;              // TX Mark '1'
        }
        else
        {
          TACCTL0 |= OUTMOD2;               // TX Space '0'
        }
        txData >>= 1;
        txBitCnt--;
    }
}
//------------------------------------------------------------------------------
// Timer_A UART - Receive Interrupt Handler
//------------------------------------------------------------------------------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rxBitCnt = 8;
    static unsigned char rxData = 0;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IV, TAIV_TAIFG))   // Use calculated branching
    {
        case TAIV_TACCR1:                        // TACCR1 CCIFG - UART RX
            TACCR1 += UART_TBIT;                 // Add Offset to CCRx
            if (TACCTL1 & CAP)                   // Capture mode = start bit edge
            {
                TACCTL1 &= ~CAP;                 // 切换到比较模式
                TACCR1 += UART_TBIT_DIV_2;       // Point CCRx to middle of D0
            }
            else
            {
                rxData >>= 1;
                if (TACCTL1 & SCCI)
                {
                  rxData |= 0x80;
                }
                rxBitCnt--;
                if (rxBitCnt == 0)               // 所有数据是否发送完毕
                {
                  rxBuffer = rxData;           // 将接收的数据寄存在rxBuffer中
                  rxBitCnt = 8;
                  TACCTL1 |= CAP;              // 切换到捕获模式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退出低功耗模式
                }
            }
            break;
    }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results[0] = (ADC10MEM);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运行时,上位机还没发数据。上位机不停地收到下位机的数据,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