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TI);TI=0;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while(!TI);

TI=0;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while(!TI);就是while(TI!=1);

while(!TI);
TI=0;
整个程序的意思是:
当TI等于1时,跳出while语句,然后给TI赋值为0
当TI不等于1时,一直在执行空语句。

一般TI可以为AD转换完成标志、或者是按键按下标志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了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