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法型的DA和普通的DA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希望大虾能够解析下乘法型的DA和普通的DA的区别

网友:
记得我们老师说过,只有乘法型DAC可以用来做程控增益放大器,就是待放大电压接Vref。其他的DA一般只能是正电压输出还是怎么着,在0电位附近表现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