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再铝盘上检测一颗铁钉(固定位置)

楼主:
如题,用过霍尔元件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使用霍尔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是固定位置可不可以使用红外呢?

网友:
可以用接近开关试试,铁和铝感应距离不一样

网友:
霍尔元件要用线性高灵敏度的,铁钉的剩磁强度不高,常规数字输出的灵敏度不足。如果铁钉和铝盘面的颜色对比强烈,用反射式红外对管也行,但也要加放大电路。

网友A:
用一小块钕铁硼磁铁与霍尔元件配合或者与干簧管配合即可!关键是要安排巧妙??

网友:
关键是你的具体应用是什么样的。再具体的应用中从能确定用什么方法,否则方法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小块钕铁硼磁铁与霍尔元件配合或者与干簧管配合即可!关键是要安排巧妙??

这个可不一定适用,如果附加物会干扰原组件的运行就不能采取这样的用法,比如检测机械式电度表铝转盘的运动就不能在铝盘上添加任何明显的质量,这时简单的做法就是涂个色标然后用反射式光电检测,这个方法原则上也适于楼主的检测,前面已经提到过,如果反射率改变不明显,不影响的话可在铁钉上涂色以加强对比度。

网友:
因为楼主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检测物态是什么?连一个示意图也没有?只不过提出一条思路!如果是电度表,那就根本不可能采用铁质物质!因为那里有一个永久磁铁“制动器”!有铁会被“吸死”的?楼主如果想解决问题,最好做出详细说明及一个示意图!否则会让帮你的朋友---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网友:
试过地磁传感器么

网友:
铝是非磁性金属,铁是磁性金属。所以用干簧关+磁铁,或霍尔传感器,或只检测磁性金属的接近开关都可以。具体型号参数根据实际应用情况确定即可。

网友:
铝是非磁性金属,铁是磁性金属。所以,用干簧管+磁铁,或霍尔传感器,或只检测磁性金属的接近开关都可以。具体型号参数根据实际工况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