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补偿电压的变化情况

楼主(2012-05-28):
运放补偿电压的变化情况
运放可以通过外部的补偿电压来补偿内部偏置等问题造成的误差,我想问下:一般来说,这个需要被补偿的误差电压的变化频率、变化幅度大概是个什么规律?应该算低频信号吧,是否可以看成一个低频的马尔科夫过程?
谢谢大家的帮助!:carnation:
补偿

网友A:
楼主即然说的是补偿“偏置”,也就是直流的概念了,
“需要被补偿的误差电压的变化频率……”,是与所考虑的模型有关的,如器件随温度的变化,它是由单个器件的温度特性决定的,如果是一个复杂网络,也是由组成这个网络的所有器件的温度特性以及电路形式决定。你可以首先分析单个器件(这些特性,手册都会给的;对于普遍现象,书上也会有的),然后由它组成的网络来分析整个系统特性。
一批器件,它的误差一般遵守统计规律,而具体某个器件有其不确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dontium前辈,您说的我不太懂,我指的就是单个运放不是系统阿,应该是我表达的不好,请见谅啊。我的意思是运放在调零后,那么过一段时间后还需要再调零,这就说明被补偿的电压变化了,我想问的是,这个变化的电压一般来说是否可以视为一个马尔科夫过程?

网友A:
电子方面,我看过的教材中没有发现讲马尔科夫过程。或者现在的新教材上有吧。
针对“运放在调零后,那么过一段时间后还需要再调零”,应该是某些对调零有关的器件失效所致吧,我想这也应该不是马氏过程。咱们举个例子吧,某个电阻的阻值由于氧化而变大,使电路的误差偏向某一方向变化,再其后呢?这个电阻的阻不可能再变小,只有仍然朝着---再氧化----再变大的一个方向。
但对于完好的、没有失效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