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独立按键控制led程序

楼主:
#include <LPC23xx.H>

void delay ()
{
 unsigned int i;

  for (i=0; i<500; i++);
}

int main (void)
{

 PINSEL10 = 0;   //禁止ETM

 FIO2DIR = 0x000000FF; //8个IO输出

 FIO1DIR = 0;         //输入,读取键盘

 FIO1MASK=0;

 delay();

 while(1)
  {
  unsigned char a;
  a=FIO1PIN3&0x08;
  if(a==0)         //P1.27按键按下
   {

  delay();            //延迟去抖
 if(a==0)
 FIO2SET0=1;    //灭掉L1

   }
  else FIO2SET0=2;  //灭掉L2

  }
}

按下key4,没反应,检测发现,FIO1PIN3的8bit怎么都是0啊,不是有4个外接的上拉电阻吗,那4位应该是1才对啊

网友:
FIO1MASK设置对吗?????

网友:
不需要屏蔽的,为1才表示屏蔽吧,FIO1MASK=0;可以不写的,默认非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