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回路的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
大家好:

如图所示,已知 A 点电压是 5.8 Vp-p, B 点电压是 6 Vp-p,若忽略 C1 和 C2 的容抗,
请问如何计算回路的电流有效值 Irms ?

再请问这种电路结构叫什么名字呢?

谢谢。

网友:
回复楼主

请问 放大器是采用双电源供电的吗?

网友:
如果系统存在着正负电源, 这里定性的分析一下:

Va= -4.3Vin     ; Vb=+4.3Vin
这样流过负载z的电流 大概为: I =(2|Va|)  /  (2*(4.7K+1K)+500),   再转换成有效值即可。

R5和C1构成高通滤波器:f。=1/(2*pai*R5*c1)

仅供参考,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放大器是採用雙電源供電的嗎?

是的放大器是采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
从电路上看,A、B两点的相位相差180。所以加在A、B两端的电路的总电压应该是它们简单相加。

即11.8V-P-P。

电路中没有给出移相元件参数,也即不考虑相移问题。

往下的计算应该很简单吧。

这是一个不平衡-平衡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