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SP-EXP430G2-LaunchPad(四)

楼主:
5、在下一个窗口,项目从属关系(如果必要)已经确定(现在暂时没有),选择下一步
6、在最后一个窗口,一个CCS项目已经设置并选择了,选择“芯片类型”下拉框,选择芯片为“MSP430G2231”。这样将会选择合适的连接命令文件,运行支持库,设置基本的编译和连接选项,设置目标配置。单击结束。
7、至此,一个新的项目已经建好啦,注意C/C++项目中包含温度测量演示模版,这个项目被设置为激活状态,并且将可以在调试输出文件夹下输出各种文档。现在,这个项目没有包含任何源代码文件,在下一步中,我们将学习如何在项目中添加源代码文件。
创建一个源文件
8、为了在项目中增加一个源代码文件,在项目中鼠标右击Temperature_Sense_Demo文件,并选择:
New--- Source File
或者在菜单栏内依次选择File----New---Source File
将文件命名为main.c,并单击“Finish”。这样,一个空白的main.c文件就建好并打开了。
9、接下来,我们向main.c中添加程序代码。为了省事,我们将使用在MSP430G2231x中已经编译好的程序代码(也就是文件夹lab1中的程序)
单击“File---OOpen File…”进入C:\MSP430_LaunchPad\Labs\Lab2\Files中
打开Temperature_Sense_Demo.txt文件,将该文件中的代码复制粘贴到miain.c文件中。然后就可以将Temperature_Sense_Demo.txt文件关闭了,一定要确保点击左上角的“保存“按钮,保存建好的main.c文件
编译并装载项目
10、在工具栏上有三个按钮用来进行代码调试,移动鼠标到每一个按钮上,会有相应功能的描述
现在分别介绍一下这三个按钮的功能
1)编译:只编译和连接修改的源代码文件
2)重新编译:编译和连接所有的源文件
3)调试:自动编译、连接并进入调试模式
11、单击“buid“按钮,并观察编译结果显示窗口,查看是否有错误提示。如果发现有错误,会在编译结果窗口中以红色字体显示错误信息。可以双击该信息,这时编辑器会自动打开并指到错误所在位置。有一点需要说明,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错误,在编译时会导致多条错误信息的出现
12、CCS在编译过程中可以自动保存修改过的源代码文件,编译程序,打开调试窗口,连接并将程序载入到目标(Flash器件)中,然后运行程序并验证功能。
单击 “Debug” 按钮 (绿色调试按钮) 或者单击Target ---Debug Active Project.
注意右上角的“Debug“按钮指示现在处于”调试“状态下,在实时库的支持下,程序在C编译环境下进行初始化运行并且停在main.c文件位置处。
调试环境
13、基本的调试控制按钮位于CCS窗口的顶部,如下图:
具体的调试和程序执行指令按钮如下表格所述:
开始调试
调试指令
14、目前程序还停留在main()函数的开始位置,点击“Run“按钮让程序运行起来,我们会注意到红色和绿色LED灯开始交替闪亮,如同我们期望的那样。
15、单击“Halt“,程序会停留在PreApplicationMode()函数中。
16接下来单击“Step Into”程序将会进入ISR中触发LED。多点击几次该按钮,注意观察红灯和绿灯会交替亮灭
17、单击“Reset CPU”按钮,程序将会再次回到main()函数的入口处。
终止调试并关闭项目
18、按下 “Terminate All” 按钮,可以终止当前调试内容,关闭调试状态 并退回到CCS的项目环境下
19、接下来,关闭温度检测演示代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