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SP-EXP430G2-LaunchPad(五)

楼主:
扩展练习:晶体振荡器
目标
MSP430 LaunchPad开发包内包含一个32.768KHz的晶体振荡器。这个晶体振荡器可以固定到开发板上。板子上的晶体振荡器接口XIN和XOUT可以作为复用的I/O口,一旦晶体振荡器固定到板子上,这两个端口将可以作为数字频率输入接口。这两个焊盘非常小,焊接的时候要小心为妙。
晶体振荡器之所以没有预先固定到板子上,是因为MSP430G2系列芯片的I/O端口资源非常有限。这样给用户提供了比较方便的外扩特性,应当注意的是晶振引脚连到J2跳线上有两个0欧姆电阻,一旦振荡器信号失效导致基础时钟模块出现故障,这2个电阻可以通过J2跳线断开振荡器的链接。
流程:
将晶体振荡器焊接到开发板上
1、请小心的将晶体振荡器焊接到板子上,注意不要损坏焊盘。
可以从以下链接观看如何焊接的视频:
http://justinstech.org/2010/07/msp430-launchpad-dev-kit-how-too/
验证晶体正常工作
2、在CCS中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命名为Verify_Crystal.。创建时不要选择使用默认位置选项,食欲浏览按钮,选用以下路径 C:\MSP430_LaunchPad\Labs\Lab2\Project-VC. 在项目监理过程中的接下来弹出的三个窗口中,使用默认的选项(project type MSP430, no inter-project dependencies selected, and device variant set to MSP430G2231),最后完成项目的创建
3、添加一个源文件,命名为main.c。现在源文件的内容是空白的,接下来我们要给原文件中增加程序代码。
4、打开文件夹C:\MSP430_LaunchPad\Labs\Lab2\Files,打开Verify_Crystal.txt文件,将该文件中的内容复制粘贴到我们刚才建立的main.c文件中,关闭Verify_Crystal.tx文件,然后一定记得保存main.c文件。
5、单击“Build”按钮,开始编译项目,并观察是否有错误产生。
6、单击“Debug”按钮,程序将会自动装载,并指示到main()函数的起始位置处。
7、运行程序,如果晶振焊接正确,红色LED会缓慢闪烁,如果是快速闪烁,说明出现可能是晶振焊接错误,借助于放大镜,可以观察焊接情况。
终止调试,关闭项目
8、点击Terminate All按钮,终止调试,调试窗口将会关闭,并退回到项目模式下。
9、关闭项目
10、至此,完成晶振的焊接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