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1ns宽的窄脉冲整形为矩形波

楼主:
各位大侠,我现在需要将1ns宽的窄脉冲整形为矩形波,以方便后面进行脉冲计数。一般的触发器不能满足这种性能,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1ns很短了,一般器件没办法处理。

不过,作为计数的话,可以不整形的

网友:
可以用单稳电路将脉冲展宽,给后面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们只是要计数的,如果不整形的话,后面怎么用单片机或者是FPGA进行计数,还烦请您多多指点~~~

网友:
单稳就有整形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啊 是的 主要是这个1ns的脉宽太窄了。。。已经远远小于单稳电路触发上升和下降时间。。。

网友:
相关的文章很多,搜 “nanosecond pulse stretch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啊 好 我试试看~~谢了~~

网友:
1ns太短了

网友:
纳钞级脉冲的重复频率估计也比较高。前面加个微波分频器,这样就解决了“脉冲展宽”及“降频”的双重作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啊 好 我试试看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