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转VGA,高清的选择

楼主:
用LT8511芯片实现HDMI信号转VGA信号 LT8511:HDMI转VGA芯片 1、 产品描述: HDMI-VGA信号转换,如显示卡,笔记本电脑,蓝光播放器等VGA/YPBPR,连接带有VGA或者TV的显示设备,如电视、投影机或显示器。是业界性价比最高的HDMI转VGA连接线方案芯片。 2、 产品特性:兼容HDMI1.3,无需额外供电支持8bit,10bit,12bit色2.25GHz数据比支持HDMI同端口下DP/TX双模式信号支持模拟影音输出高达三对DAC芯片,UXGA的UXGA和1080P 支持音频软静音支持2通道IIS和SPDIF音频输出 3、 封装结构: 64引脚LQFP封装或者64引脚下QFN封装。 4.公司介绍:深圳市友邦兴业科技有限公司代理LT8511/LT8611/LT8618/LT86101/LT86104等HDMI处理IC,拥有完整的解决方案,能满足系统厂商不同的设计要求。联系人:李R 电话:15815539075 邮箱:neo@boomtek.com.cn

网友:
HDMI高清不再是传说

用LT8511芯片实现HDMI信号转VGA信号

LT8511:HDMI转VGA芯片
1、        产品描述:
HDMI-VGA信号转换,如显示卡,笔记本电脑,蓝光播放器等VGA/YPBPR,连接带有VGA或者TV的显示设备,如电视、投影机或显示器。是业界性价比最高的HDMI转VGA连接线方案芯片。
2、        产品特性:
兼容HDMI1.3,无需额外供电
支持8bit,10bit,12bit色2.25GHz数据比
支持HDMI同端口下DP/TX双模式信号
支持模拟影音输出高达三对DAC芯片,UXGA的UXGA和1080P
支持音频软静音
支持2通道IIS和SPDIF音频输出
3、        封装结构:
64引脚LQFP封装或者64引脚下QFN封装。
4.公司介绍:
深圳市友邦兴业科技有限公司代理LT8511/LT8611/LT8618/LT86101/LT86104等HDMI处理IC,拥有完整的解决方案,能满足系统厂商不同的设计要求。
联系人:李R
电话:15815539075
邮箱:neo@boomtek.com.cn

网友:
ESD静电保护供应,

大家好。本公司主营SEMTECH(商升特)ESD。TVS静电保护系列芯片。可用于机顶盒,高清播放器,MID.MP4.MP5.行车记录仪等上的HDMI.VGA.LVDS.USB接口静电保护或电路板静电保护。型号如下;
RCLAMP0502A.TCT SC-89 低电容TVS阵列,2线I/O线保护,1线电源保护
RCLAMP0502B.TCT SC-75 低电容TVS阵列,2线I/O线保护,1线电源保护
RCLAMP0504F.TCT SC70-6L 低电容TVS阵列,4线I/O线保护,1线电源保护
RCLAMP0514M.TBT MSOP-10 低电容TVS阵列,4线I/O线保护,1线电源保护
RCLAMP0521P.TCT SLP1006P2 超低电容1线ESD保护
RCLAMP0524P.TCT SLP2510P8 超低电容4线ESD保护 (替代型号RCLAMP0524PA.TCT.包装,封装一样。是0524P的升级版本)
SD05.TCT SOD-323 5V单线ESD保护
SD05C.TCT SOD-323 5V单线ESD双向保护
SD12.TCT SOD-323 12V单线ESD保护
SD12C.TCT SOD-323 12V单线ESD双向保护
SLVU2.8-4.TBT SOP8 两对线/四线 ESD保护、
SM05.TCT SOT-23 1双向线/两单向线5V 300W ESD保护
SM12.TCT SOT-23 1双向线/两单向线12V 300W ESD保护
SMF05.TCT SC70-5L 4线5V ESD保护
SMF05C.TCT SC70-6L 5线5V ESD保护
SMF3.3.TCT SC70-5L 4线3.3V ESD保护
SR05.TCT SOT-143 2线5V超低电容TVS
SR3.3.TCT SOT-143 2线3.3V超低电容TVS
SRV05-4.TCT SOT-23-6L 4线5V超低电容TVS
UCLAMP0501H.TCT SOD-523 1线 5V ESD保护
UCLAMP0505A.TCT SC-89 5线 5V ESD保护
UCLAMP1211P.TCT SLP1006P2 1线 12V 双向ESD
如有需要请联系,电话; 13798343560李生 QQ;737095910.旺旺;LI737095910..MSN;Liyangguang@hotmail.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