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中断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帮我解决一下小疑问吧?谢谢啦! 我今天发现定时器中断一个小问题,当定时器中断时间到时,进入中断,然后运行中断程序,此时我在中断程序里面放置了全局数组 string1[num] (之所以说是全局数组,是因为我在main函数的最后while(1)死循环里面也要用它)。以我以前的了解,进入中断程序,只会运行一次中断程序,然后再返回到 main中的 while(1)死循环里面,可现在的问题是我觉得进入中断程序后运行了好几次中断程序,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这样讲,大家看文字不如看代码,我把我的程序简单贴上来,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谢谢啦……

   interrupt void  TINT0_ISR(void)      // CPU-Timer 0

  {

    DINT;
   CpuTimer0Regs.TCR.bit.TIF=1;//clear 中断标志
   StopCpuTimer0();

           number2++;        //此为全局变量,在main函数中同样可以调用
           string1[number2]='a';//给当前数组第number2中赋值'a'
           if(number2>=100)
           {
           number2=0;
           }

   ReloadCpuTimer0();
   StartCpuTimer0();
   PieCtrlRegs.PIEACK.bit.ACK1 = 1;
   EINT;

  }

 下面是main函数的while(1)死循环里面的函数

while(1)

{

           number2++;        //此为全局变量,在main函数中同样可以调用
           string1[number2]='b';//给当前数组第number2中赋值'a'
           if(number2>=100)
           {
           number2=0;
           }

}

       我初步设计思路是,按照中断含义,数组string1的内容是  b...bab...bab..b 就是说每次b和b之间只会出现一次a,而b会出现多次,因为等待定时器的同时while(1)或许执行很多次,而中断程序只能执行一次。  可是实际的结果不是这样,实际的结果,a也会连续出现好几次,即类似于b..ba..ab..b,这是为什么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
我还想咨询一下 程序中自定义中断问题(PieVecTable.TINT0=&timer),这个比使用默认中断有什么好处吗?我开始认为除了直观外,可以节省程序时间,可是我用设置断点方法发现,这个想法不是正确的,我测试了两个程序,有一个程序时间显示 自定义中断比默认中断节省了一些时间,可是另一个程序显示 自定义中断比默认中断多了一些时间。那请问各位高手,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