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月30日 工业测控终端原理图检查,欢迎提建议!

楼主:
参与工业测控终端DIY活动的网友们请注意:

附件里 MB9BF506_1是整个原理图(不含电源)

            THX203H是电源原理图
邀请大家讨论一下原理图所出的问题,后续会根据大家汇总意见修改,AD及液晶尚未加入,近几天会加入进来。

提交方式:在此跟帖即可

提交时间:5月30日~6月2日

期待DIY有你的建议!踊跃参加吧!

网友:
根据电源的设计,在MB9BF506_1原理图12V-5V的线性稳压部分,是否多余呢?图片插不进来啊!

网友:
电机的正反转电路会出现上下桥臂共通的危险!要设置死区时间!

网友:
电动机的正反转电路的  回流电路难道是回流到5V上吗??

还有就是  4个都是9013是NPN型的??那不是同侧三极管通着吗?(单片机引脚默认是高电平吧)

网友:
6月1号最新原理图发布

1、加入液晶部分,可以控制3.3V/5V液晶(有点小问题,需要用SN74ALVC164245(16路)替换74LVC4245(8路),8位做数据线,还需要3、4路做液晶控制信号线)

2、加入AD采样部分

3、加入步进电机控制电路,如果用杜邦线也可用于控制继电器、直流电机

4、加入大量跳线,作用:当碰到使用外扩资源与板上资源复用管脚时只需拔掉相应跳线帽便可以直接使用外部资源。

6月5号最新原理图发布
     修正液晶部分,可以控制3.3V/5V液晶。以6月5号为最后版本,以前版本作废。

MB9BF506(0605).pdf

网友:
watch186:51上电默认是高电平。ARM管脚则不一定,根据管脚方式决定。有些管脚最开始是高阻。在设置PWm控制电机前先把PWM1\PWM2拉低。不会出现同时为高的情况.

见下图,P30——P3F初始状态为普通IO,并且是输入口。其他参数可参考" MB9B506 Series 硬件手册.pdf "

网友:
lshjiang:12V/9V电源,我是看到手机充电器(USB口  5v/0.75A)想到的。不一定用,只是画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可以以附件的形式传上来,

网友:
很好。继续加油!

网友:
电源符号要统一,器件标号要加上统一编号。

网友:
太忙了,没顾上加,我回去就加

网友:
个人意见啊:
这种电机驱动电路会在上电的过程中上下桥臂会串烧,要经常换管子啊!

网友:
这个电路我以前试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回去在试试。

EEWORLD-lshjiang:你有成熟方案可以推荐一个。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这个看看如何。

网友:
IO口上电默认是GPIO输入功能,驱动电机之前先把PWM1和PWM2拉低,在采用死区控制的方法,不会出现同时导通。

当然又硬件保护更好。

网友:
24C02换成sst25vfxxx吧,也兼容w25xx,容量大,价格低。

网友:
其实这个电路我用过,上次在群里给大伙看的电机驱动原理图差不多,感觉驱动能力不强而且很容易烧掉管子,上次我们的那个就烧掉了,不如直接整个L298N,这个驱动电流可以达到2A,可以同时驱动两路直流电机(我现在就是用这块芯片直接去驱动风扇的 )。

网友:
W25Q16(2M) 替换24c02,图晚上传,元件序号已标注。今天来时候忘了带

大家看看电路图,多挑挑毛病。

主要有这么几方面:
1、电路是否正确,接口是否正确
2、原理图中用到的元件有没有更好性价比的替代品
3、哪些功能体现还不够,需要加入哪些新功能
4、大家有什么想法能使板子的通用性增强
.......,反正只要有新想法、思路都可以提

网友:
IO口上电默认是GPIO输入功能,驱动电机之前先把PWM1和PWM2拉低,在采用死区控制的方法,不会出现同时导通。

这种驱动电路确实只能带动些小电机,大一点的电机别

网友:
电感可不可以不加

网友:
可以不加。当初只是为了将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隔开,以后如果想从外部加AD基准电源只需将两个电感(或者磁珠)取掉,直接将外部基准加在两个电感(或者磁珠)右边管脚上面。

网友:
1,485和CAN要加上ESD器件,否则容易坏的。

2,感觉跳线的符号和引出接口的符号最好区分一下。否则不好看。

3,很多电源线和器件之间搞个跳线,没必要。

4,感谢画板的同志的努力。

网友:
damiaa:
          咱们做DIY的东西用的场合、电源相对比干扰比较小。在这种环境下通信不加保护也没有想象那么脆弱,只是考虑成本,并且不影响测试功能,故没有加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