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练习】LaunchPad课后练习六之LCD12864显示图片

楼主:
1. 原理图

2.  取模过程

当然你也可以不保存单色位图,把图片导入word,选择黑白,如下:

打开制作好的图片:

取模方式

3. 实验现象

网友:
  1. /***********************************************
    **** LAUNCH PAD 学习之LCD ***
    **** MCU: MSP430 ***
    **** 作者: 常见泽 ***
    **** ***
    **** ***
    **** 2012.05.30.11:16 ***
    **** 实验现象:LCD显示EE LOG ***
    **** ***
    ****P1.0~P1.7 数据口 P2.0 P2.1 P2.2 en rs Psb***
    ***********************************************/
    #include <msp430g24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able[]="EE-LaunchPad";
    unsigned char num;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const unsigned char ucpic[]=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像数据

    /*****************************************
    *
    * N ms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int com)
    {
    //lcdrs = 0;
    P2OUT&= 0xfd;
    P1OUT = com;
    delay_nms(5);
    //lcden = 1;
    P2OUT|= 0x01;
    delay_nms(5);
    P2OUT&= 0xfe;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int dat)
    {
    //lcdrs = 1;
    P2OUT |= 0x02;
    P1OUT = dat;
    delay_nms(5);
    //lcden=1;
    P2OUT|= 0x01;
    delay_nms(5);
    // lcden=0;
    P2OUT&= 0xfe;

    }
    void disp_12864(uchar addr,const uchar *pt,uchar num)
    {
    uchar i;
    write_com(addr);
    for(i=0;i<(num*2);i++)
    write_dat(*(pt++));
    }
    void init()
    {
    //PSB=1;//并口模式
    P2OUT |= BIT2;
    delay_nms(15);
    //EN=0;
    P2OUT&= 0xfe;
    delay_nms(5);
    write_com(0x30);
    delay_nms(1);
    write_com(0x08);//清屏
    delay_nms(1);
    write_com(0x0c);//开显示,关光标
    delay_nms(1);
    write_com(0x01);
    delay_nms(1);
    write_com(0x06);//第一行显示位置
    delay_nms(1);
    }

    void lcd12864_image(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x,y;
    write_com(0x34); //扩展指令集动作,绘图显示OFF
    for (y=0;y<32;y++) //送上半屏显示数据
    {
    write_com(0x80|y); //送显示Y坐标0x80-0x9f
    write_com(0x80); //送显示X坐标0x80
    for (x=0;x<16;x++)
    {
    write_dat(*p);
    p++;
    }
    }

    for (y=0;y<32;y++) //送下半屏显示数据
    {
    write_com(0x80|y); //送显示Y坐标0x80-0x9f
    write_com(0x88); //送显示X坐标0x88
    for (x=0;x<16;x++)
    {
    write_dat(*p);
    p++;
    }
    }
    write_com(0x36); //扩展指令集动作,绘图显示ON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ff; // P1.2 output
    P2DIR |= 0xff;
    init();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清零DDRAM)

    lcd12864_image(ucpic); //送图像显示数据
    delay_nms(5000);
    while(1);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支持啊 多谢

网友:
很好,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x谢谢支持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unsigned char table[]=\"EE-LaunchPad\";数组这样定义会报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斜杠去掉 这个代码输入的格式 有问题 我复制进去的是没有斜杠的
unsigned char table[]="EE-LaunchPad"; 我输入的是这个 但是用代码格式输入会出现那个斜杠

网友:
学弟一直没看懂~

请问  程序中的
void disp_12864(uchar addr,const uchar *pt,uchar num)
{
uchar i;
write_com(addr);
for(i=0;i<(num*2);i++)
write_dat(*(pt++));
}

这个子程序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放这么大的一个数组,IAR编译器会说堆栈溢出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木有提示 溢出 你用的2231?

网友:
不好意思啊,看不到我的消息回复...我用的是2553啊,还是放不下,说是要压缩.

网友:
好崇拜你啊

网友:
来个串口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过。。

网友:
厉害,板凳板凳

网友:
其实可以使用网页版ps,调整一下阈值,可以获得更好的取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