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5.6寸TFT驱动的问题

楼主:
想搞个设计,把CVBS电视信号转换到群创5.6寸TFT LCD屏显示,请高手指引一下方向。
看过有公司用台湾MST芯片的方案做的产品,但苦于找不到资料,不知有没有其它的好方案?

网友:
补充一下:分辨率要求640X480

网友:
请问用Terawins芯片能直接搞吗?

网友:
向他们的代理商咨询呀,对他们的fae来说都是很简单的应用的。

网友:
基本上,2种方案,1,使用AD十FPGA/DSP/ ARM;2,使用专用数字面板驱动IC,如电脑城卖的液晶LCD驱动板,有MsT,ST,等,这需庞大的软件实现,一般找1级代理商才能拿到代码,并且代码很大,少则几十万行,多则百万行,且无OS,关键是这方面资源太少,只能靠自己,熟悉代码一般6个月以上,如要达到能改点代码,实现一点功能,1年以上吧!所以建议使用方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