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InitConfig(u32 BaudRate);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void USART1_InitConfig(u32 BaudRate)
{
//使能串口的 RCC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串口使用的 GPIO 口配置
//配置串口接收脚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配置串口发送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异步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配置串口 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发送缓冲空中断
USART_Cmd(USART1,ENABLE);//使能串口 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串口中断配置
//设置优先级配置的模式,详情请阅读原材料中的文章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丢到配置函数,即写入到对应寄存器中
}
//===============================================================================
extern int f;
extern u8 Uart1_get_Data;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USART1_InitConfig(9600);
NVIC_Configuration();
while(f)
{
USART_SendData(USART1,Uart1_get_Data);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FLAG_TC);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结束
}
}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
* 名 称: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功 能: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int f=0;
u8 Uart1_get_Data;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中断发送方式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判断发生发送中断 *******************
//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清楚中断标注位
Uart1_get_Data=USART_ReceiveData(USART1); //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结束
f=1;
USART_SendData(USART1,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