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m.h文件的问题

楼主:
我在写初始化的一些函数,但是编译的时候提示ROM_XXXXX这些函数未声明。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ROM_GPIOPinTypeUART" [referenced from E:\Projects\ARM M3 Test\Debug\Obj\main.o]

rom.h文件已经加进去了,但是后来发现好像是条件编译的问题。文件里有这样的语句

#if defined(TARGET_IS_DUSTDEVIL_RA0) || \
    defined(TARGET_IS_TEMPEST_RB1) || \
    defined(TARGET_IS_TEMPEST_RC1) || \
    defined(TARGET_IS_TEMPEST_RC3) || \
    defined(TARGET_IS_TEMPEST_RC5) || \
    defined(TARGET_IS_FIRESTORM_RA2) || \
    defined(TARGET_IS_BLIZZARD_RA1)
#define ROM_GPIOPinTypeUART                                                   \
        ((void (*)(unsigned long ulPort,                                      \
                   unsigned char ucPins))ROM_GPIOTABLE[21])
#endif

看样子是条件编译没进去。

我用的是9B96,在IAR的工程选项里也设置了,如图那样。

不知道怎么设置才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代码前 #Define TARGET_IS_TEMPEST_RC5 试一下。

网友:
弱弱的聆听一下!我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main()里面加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2楼正解...
由于LM3S不同系列的CPU内置的ROM库函数不同,因此使用StellarisWare函数库编程时,需要定义一个系统符号,用于区分不同CPU系列包含的ROM库函数的定义。
建议lz可以使用MAP_GPIOPinTypeUART函数,程序兼容性会更好,即便是没有定义这个系统符号也可以编译使用驱动函数库中的GPIOPinTypeUART函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了调用ROM,必须执行以下步骤:
z   必须先定义器件,应用程序将在这个器件上运行。这一步通过定义一个预处理器符
号来处理,而定义预处理器符号,则可以在源代码中完成,或在编译应用程序的工
程中完成。如果在工程间共享了代码,那么后者的方法更为灵活;
z   源代码包括src/rom. h 文件,需要用到这个文件来调用ROM;
z   调用外设驱动程序库的ROM 版本函数。例如,如果在ROM 中将要调用
GPIPDirMo d eSet() ,那么可以用ROM_ GPIODirMod e Set() 取而代之。

前面定义一下  芯片版本就行  如#define TARGET_IS_DUSTDEVIL_RA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ain()里面加了就行了。

在main()里面加什么??

网友:
可以在前面加  #Define TARGET_IS_TEMPEST_RC5  或者在 IDE 的 define 里边加 TARGET_IS_TEMPEST_R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