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推荐一个FPGA型号

楼主:
需要做一个FPGA的调研需要FPGA资源如下:速度能到100M,可用IO管脚200-300最好,RAM空间10KByte,表贴封装,flash架构,不需要外接配置芯片。

 最好是单一电源供电,xilinx最佳希望大虾们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据我了解XILINX可能没有满足你要求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altera系列的会有么?

网友:
恐不太好办

 若要内置Flash,有Spartan-3AN系列可用,RAM和I/O数也足够了,问题是找单一电源的有点难,这年头的FPGA都需用3种电源:核电源(VCCINT)、辅助电源(VCCAUX)和IO驱动电源(VCCO)。

 Spartan-3AN的辅助电源没法和核电源在同一电压下工作,最少也需使用两种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啊

网友:
你的要求太高,现在都是多电源,内置电源的FPGA没有!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