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月30日 家庭物联网终端原理图检查,欢迎提建议!

楼主:
参与家庭物联网终端DIY活动的网友们请注意:

经过组内检查,已确定《家庭物联网DIY》各部分原理图(详见附件里的文档),现邀请大家帮忙找找我们的原理图未发现的错误,提出修改意见,我们现在正在按照上传原理图绘制PCB,预计6月6号将完成!

提交方式:在此跟帖即可

提交时间:5月30日~6月6日

期待DIY有你的建议!踊跃参加吧!

网友:
望大伙多多提意见。
万分感谢!

网友:
12729浴室SCH

继电器部分缺少NETLAB部分有修改。

网友:
几点修改意见:

不同部分相同功能电路需要统一的问题。几个部分用到的相同电路,目前不太一致。比如:LED电路、按键电路、复位电路、电源电路等。

        首先是电源电路,我们的电源输有外接电源和电池,所以建议用单刀三掷开关,一接外接电源,中间一接2K电阻到地,一接电池。需要强调的是通过2K电阻到地的开关分路一定要在中间。即从外接电源切换到电池时,一定经过到地的过程。

      电源变换可以用三端稳压器1117从9V变5V,再从5V变3.3V。如果担心继电器或电机干扰,其实电路上和PCB布局布线处理好了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用洞洞板搭个电路看看。继电器或电机是感性负载,我们需要加二极管钳位电路。

其次、LED电路最好是VCC--3.3K电阻--MCU输出引脚。

         第三、复位电路:MSP430    典型的复位电路有一下3种:
(1)  在RST/NMI管脚上接100K欧的上拉电阻。
(2)在(1)的基础上再接0.1uf的电容,电容的一端接地,可以使复位更加可靠。
(3)在(2)的基础上,再在电阻上并接一个型号为IN4008的二极管,可以可靠的实现系统断电后立即上电。
我们最好用第三种。

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

网友:
努力的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