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学习笔记 中断优先级理解

楼主:
Cortex-M3的中断嵌套可真让我理解得云里雾里的。一般的中断优先级就算了,还搞个什么的亚优先级。查找资料中查找到这个亚优先级还有好多别名'副优先级'、'响应优先级'……

     不过从'响应优先级' 和'抢占优先级' 这两个就可以看出这两种优先级的区别。

      抢占优先级就是假如当前情况是在运行着某个中断程序的情况先,触发了一个中断信号,而且比当前的中断等级要高,那么当前的中断程序会被挂起,直接跳到高抢占优先级的中断程序去。一般说法就是: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响应优先级就是来一个中断运行一个中断程序,如果两个中断信号来到,并且抢占优先级相同,那么判断响应优先级高的先运行,结束后再运行优先级低的。而这运行中断程序当中再来同抢占优先级,不同响应优先级,是不会打断当前运行的程序,也只会等到当前中断程序运行完后再运行。即这两个中断没有任何嵌套关系。

STM32把指定中断优先级的寄存器位减少到4位,这4个寄存器位的分组方式如下:
第0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1组: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2组: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3组: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4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
可以通过调用STM32的固件库中的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选择使用哪种优先级分组方式,这个函数的参数有下列5种:
NVIC_PriorityGroup_0 => 选择第0组
NVIC_PriorityGroup_1 => 选择第1组
NVIC_PriorityGroup_2 => 选择第2组
NVIC_PriorityGroup_3 => 选择第3组
NVIC_PriorityGroup_4 => 选择第4组

一个简单的例子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USART1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2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这样串口2的优先级就比串口1要高,优先处理串口2的数据,当然这样写程序是有问题的,串口被打断意味这数据传输必定会出现失败的事情,这些就考虑整体程序时候要考虑的了,毕竟这就是个例子看看而已

网友:
好东西,,怎么没人顶。

网友:
好东西,我要订啊,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要顶的